WINCC问题

楼主(2010-07-25):
我想做一个隐藏的按钮,只有有授权的用户才看的到,请教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隐藏的按钮,只有有**的用户才看的到,请教各位

1、变量管理器中建立一个二进制变量,如Disp_Bin。
将你需要隐藏的按钮的显示属性链接该变量,并且将显示属性设定为否。

2、变量管理器中建立用户,并授于用户权限,如用户名为User01。

3、放置一个按钮,并设定为登录,最简单的为Login函数。
当用户登录时,系统变量@CurrentUser存放的为当前登录用户名。
为按钮鼠标动作编写如下脚本:

使用C语言的Strcmp函数来比较当前用户名是否为可以显示按钮的用户名。

还有其他方法,请参考组态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