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5):
我 厂子里  电机 有很多   热继也很多   不过 真正起作用的 就一个 而且很灵   是一个750瓦的 酸泵电机  热继电器设1.6安  稍微轴承 磨损 就跳        而别的大电机 热继就没有跳过     按公式算 电流 不准      改为高手指点 一下     因为老板要建新厂   我 想 学学  到时候 也参加 设计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大,你就选多大范围的就行了.

网友B:
这些基本工你都没练好,还是先巩固自己 再(到时候 也参加 设计)

网友C:
慢慢来,别急.

网友D:
热继电器整定值选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教科书上有的。

网友E:
进口的质量好些
一般不用热继电器也行 采用带热脱扣的断路器 可以整定的好像比热继电器还灵敏 西门子的和施耐德的不错

网友F:
楼主勇气可嘉,志向远大,“到时候 也参加 设计”
顺便说一下,更具个人习惯,个人比较喜欢将热继电器设定在0.9-0.95In之间,
因为热继电器是延时过负荷保护的装置,所以我设定有所保留

网友G:
我以为你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比较合适

网友H:
你首先要知道热继的规格,然后根据额定电流的大小进行选择就OK了···

楼主:
谢谢 个位大哥 的建议   其实我是一个  非专业电工    但是我 想 变得专业一点      还望 个位 以后 对我支持        我在这向大家表示感谢

网友I:
基本功还不够

楼主:
en   我 会努力的     将来  我要和  专业电工平起平坐     我愿意吃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