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有两相线圈对地通,是不是会烧坏驱动?

网友A:
这可能要看线路的具体连结情况、和驱动的保护措施吧。
但既然有问题了,还是不再用为好。

楼主:
电机没问题,好象是驱动坏了~!

PLC编程1PG模块,跟用什么样的驱动有关吗?会不会因为驱动不同,编程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