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见过这个啊

楼主(2010-07-25):
我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上面没有

网友A:
抽屉式断路器接线端

楼主:
我想知道型号!!
怎么才能买到

网友B:
这是 抽屉式电柜
上海能买到是船上用的电柜

网友C:
13808873964,你就说抽屉式电柜,多少安就可以了,可以帮你快递

网友D:
抽屉式电柜 的电源或负荷侧的接线端子。找配电柜厂家

网友E:
抽屉刀头,要联系厂家定做才行,不然有偏差用不上

网友F:
找厂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