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大家还记得我前段时间发个帖子,说有个场站的零线对地电压有30伏吗?前天,我又去了,在检修中,被零线狠狠的电了一下,(空开控制的是火线)。一量才发现,零线电压竟升到120多伏!而且这个电压不是虚的感应电,是实实在在的电压。
   我到离变压器最近的一个柜里量了一下,三相对地电压分别是320,130,240,三相对零电压正常。都是230左右。
   我又看了一下变压器的接地线,没发线有断点,近来多雨,也不太可能有接地不好的现象。且这个三位一体(零线,防雷,机壳)的接地线并没有对地电压。
    此时,天色己晚,再不走的话就没有回省城的车了,只好以后再说。站长问我有什么危害,我想了一会,也想不出有什么危害。想提交延期维修申请,又恐落下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的话柄。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上变压器上看,所以来请教大家,看看谁碰到过这样的事,并有什么危害。

楼主:
后记:从对地电压上看,我怀凝是哪个120多伏那一相有可能接地了,但是从它对零线的电压正常上看,如果它真的接地了,那么也应该是在零线和接地线断了才有可能。它们同时出事的机率实在有点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电费上会有异常,事实上电费不但没有多,还好像比正常时用的电费还少了。由于前天太晚了,再去借零克棒上变压器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大家帮忙来猜啦

网友A:
遇到过这种问题,控制电缆和380V电源电缆在一个电缆沟敷设,导致控制电缆有60V电压,

网友B:
我遇到过!在你的描述中应该是零线虚接所致!!!或是零线接线不规范所致!!!
请检查零线和接地线!!!

网友C:
三相对地电压分别是320,130,240。那肯定是对地电压130那相接地了,把离变压器最近的一个柜里量的断路器断开,测上端头的三相对地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肯定是负载哪里接地了,断路器一个一个的拉下来,总会找到接地点

网友D:
这个问题,原因有可能是你所测量的柜子零母线与系统零母线断开了。

网友E:
零线和变压器中线阻值是多少
估计阻值很大不然早短路 零线和相线最终体现在断路器上或者电压下降很厉害

网友F:
用钳表查一下地线电流如果很大就是130伏相接地如果很小则是地线断。

网友G:
先要测总开关上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测开关下端是否不一样?
再检查各个接地,或接零点是否正常?

楼主:
总开的对零都正常,对地都不正常,我这里是三相四线,中性点接地的系统。我想可能是变压器的中线端子的接地线断了,下个月我去看看,可能零线对地地压又要上升不少。

网友H:
绝对是零线问题!仔细查看。

网友I:
个人觉得, 130V相出现非金属接地

网友J:
呵呵,楼主记得把检查的情况贴出来啊~!

网友K:
变压器 发热吗?|

网友L:
我认为是,三相中有一相,接地了

网友M:
我以前厂里也发生跟你一样的事··在办公楼一个晚上把我们公司电脑烧了一大半·····因为线埋在墙里找不到问题·直接在拉··

网友N:
把所有的电源断了一路一路测
就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O:
本人同意8楼的意见,以前遇到过这个相同的现象,检查结果是负载有一相火线对地短路,长期对地造成三相四线移相,时间长对变压器造成伤害,要尽快解决。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已修复,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Q:
就是线虚

网友R: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零线与地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是共在一起的。不要有虚地。

网友S:
零线上有电是正常的,因为你三相上对地的电压不均衡的,如果均衡的话,对地对零线应该都是零伏。其实,你也混淆了零线和地线的区别。你仔细想想,要是地线和零线的电压一定一样的话,那就会把零线和地线短接,事实上,零线和地线有短接的,这是三相四线制;也有不短接的,这是三相五线制。

网友T:
应该是零线虚地了,加上其中一相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零线上有电是正常的,因为你三相上对地的电压不均衡的,如果均衡的话,对地对零线应该都是零伏。其实,你也混淆了零线和地线的区别。你仔细想想,要是地线和零线的电压一定一样的话,那就会把零线和地线短接,事实上,零线和地线有短接的,这是三相四线制;也有不短接的,这是三相五线制。
[/quote哥们,三相五线不是你说的这样,那是指零于地线在变压器处接在一起,接地后,地线单独自成一路,再不和零线相接,自成一路PE线。

网友N:
有一相对绝缘损坏了
100多伏那相

网友U:
引用 网友N:
有一相对绝缘损坏了
100多伏那相
有道理,并且接地线应该是断开了。

网友V:
中性点问题
可能: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  断路\接触电阻过大
危害:1、易造成人身触电事故
        2、易损坏单相用电设备
        3、易造成电气保护(诸如漏电保护、零序保护等)失灵
        4、干扰微电子设备运行

网友W:
三相对地电压分别是320,130,240。明显是零线断了。

网友X:
可能是130那相的负载接地了,你可以断开它的断路器仔细查找。

网友Y:
楼主说的是什么系统的低压供电?

网友Z:
接地线接触不好,线阻太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学习中!!!
[/quote
同意此观点,碰到过这种情况,确实有一项接地所致!

网友AC:
应该是零线虚地了,加上其中一相有漏电

网友AD:
问一下:为什么会有对地320v的电压?
    本人觉得很难理解
    望有哪位大虾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E:
短路了吧

网友AF:
我看4楼说的对.要么就是零线的绝缘层有所下降了,断电看下它的对地电阻是多少,是否达到要求的参数.

网友AG:
操,这个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耻。
出现这个问题,应该立刻检查,为己,为人

网友AH:
虚心求教

网友AI:
楼主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如下情况造成的。
如上图所示,楼主所测得对地电压为130V那一相(假设为C相)发生的是非金属接地,对地电阻为R2,所以其对地电压不为零;再加上上图中m,n两点之间由于接触不良的原因,存在过高的电阻R1,造成了中性点一定程度的电位偏移,致使零线带电,并且也造成了三相对地电压分别为为320,130,240的情况;也正因为这个电阻存在于m,n之间,所以致使你测量接地线时没有电压存在。

注:有一点我没有想通,如果是上述情况,那么零线对地电压应该是90V左右才对,怎么会是120多,难道还存在少量感应电共同作用的结果?希望朋友们接着分析分析。

网友AJ:
从惊字看并不惊这是工控人经常遇到的问题比120伏更高也有。也是人身设备事故根源,切记教顺!其原因大致几点1.如果是纯强电电路就是地线有问题(其中要分清地、零、重复接地、概念)电从其它负荷返回(注意其它有自身和另外双重性)。2.如果是强弱电系统(如有电子开关调压、电子电源电路、PLC电路、变频器、电视机、)它们是正常(只要分清接地、接零、电子电路公共端概念,你就知道是正常,所以常用电源隔离变压器)。

网友AK:
52说的详细

网友AL:
应该是零线虚接所致

网友AM: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3相5线制变压器出线没有,如果是3相5线制零线肯定带有电压!
如果不是3相5线制是3相4线制出线那就要检查是不是有相线接地或零线虚接!像你描述的相线对地320V肯定有一相接地

网友AN:
估计相线接地的可能性大!!!

网友AO(2010-08-29):
同意零线虚接的看法,三相负荷不同造成三相电压不同,零点漂移了。

网友AD:
请楼主回复一下啊
楼主:您的问题处理好了没?? 这么多大虾在帮你分析问题,就算分析的不准确那也算在帮你,你是否也该把处理的进展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AP:
可能是零线断线。

网友AQ:
如果是控制变压器的话,二次端的零对地有这么高的电压,是正常的,因为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端的零是不允许接地的。

网友AR:
母线断开接触不良用电不平衡三相

网友AS:
楼主,变压器上没有装零序保护吧?

网友AT:
我今天也被电了,零线对地230V,我将电机接的保护接零,所以看到电机的滴胶与接地螺丝有一点烧红了,蒙了后,用手一模,打嘛了!

网友AU:
接地线电阻太大

网友AV(2011-02-20):
不知道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AW:
典型的零线断路!

网友AX:
零线断了

网友AY(2011-03-22):
o
我想问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现在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情况是B相对地有260伏左右的电压,对零线是230V,C相对地有190伏的电压,对零线有230伏的电压,A相对地和对零都正常。还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Y:
O
补充一下,我测量的零线对地有40伏左右电压。相与相之间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AZ:
回楼上,问题出在零线上,

楼主(2015-02-01):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这个故障在我半年后又去看了一下,是变压器接地线在离地半米的地方绣断了造成的。零线对三相火线电压正常。说明零线没有断。火线对地不正常,是因为,火线对地之所以产生电压,是由于漏电流,或感应接地,或形成电容造成的,(从理论上说不会产生对地电压)。由于没有电焊,我一直以来没有处理这个故障,直到现在N年了还正常运行着各种强弱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