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

楼主(2010-07-26):
我现有CQM1-CIF02电缆一条,外加CS1W-CN114一条,能用它使CQM1H-CPU51和平板电脑直接连接吗,能直接下载程序吗,就是把CPU51里的梯形图直接上传到平板电脑里,我用的是CXP6.0的编程软件,我试过多次都是无法下载,请指教

网友A:
电脑上自带的COM口吗/

楼主:
是电脑自带的com口

网友B:
cpu51有232的 比较简单的
用你的方法也可以

楼主:
可是我无法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