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我WinCC_Flexible_2007的三个安装盘是拷贝在电脑上的,
我在第一次安装时,默认在C盘安装好了,后来又卸了(可能只卸了一些,在控制面板上卸载的,)
现在我又按照原来的方法装,要安装的硬盘我是自定义的,结果弹出来叫我
放入CD1,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试试将文件考到根目录下安装,不行就将系统格了从装

楼主:
刚又在默认盘下安装试了一下,还是提示要插入光盘,郁闷了我

网友B:
把所有的安装文件复制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本来就是拷贝在CD_1命名的文件夹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