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与其它设备建立通讯连接时,无需再加任何附属设备;
(3)、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Haiwell(海为)PLC的每个通讯口(包括主机自带的两个通讯口或扩展的通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
(4)、可非常方便地与第三方设备建立通讯连接:因内置有工业上普遍使用的Modbus通讯协议及便利的通讯指令,所以可很方便地与第三方设备建立通讯连接,如:与计算机、文本、触摸屏、变频器、变送器、及其它有通讯功能的仪表等。即使对于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第三方设备,也可用Haiwell PLC的自由通讯协议对其进行通讯;
(5)、每个通讯端口相互独立,主/从站可任意搭配:Haiwell PLC所有的通讯端口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如:通常情况下,PLC与计算机、人机界面相连接的端口作为从站,而同时与现场设备如变频器等相连接的端口作为主站;这样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组网灵活;
(6)、通讯扩展模块的通讯端口网络类型可任意搭配:Haiwell PLC所有的通讯端口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如:通常情况下,PLC与计算机、人机界面相连接的端口作为从站,而同时与现场设备如变频器等相连接的端口作为主站;除主机自带的两个端口外,这样的功能在实际应用中,组网灵活;
(7)、RS-485通讯地址由外部设定:Haiwell PLC各种型号主机的485通讯站号均可由位于主机左上角的拨码开关中设定,一目了然,便于维护与编程调试;
(8)、通讯的收发均采用中断的方式:Haiwell PLC所有通讯的收发均采用中断的方式,编写再多的通讯指令也不会影响用户程序的执行周期及响应速度,而用户程序的执行周期(扫描时间)也不会影响通讯的即时收发,这样,在实际应用中保证了通讯的即时性与高效性,即使5个通讯口同时进行繁忙的通讯处理,PLC系统将对其进行快速统一地调度;
(9)、一次性通讯容量大:一次向Haiwell PLC读取或写入的数据容量大:开关量点(如X、Y、M、T、C、***)可达255个或16位数据(如V、SV、CCV、TCV、AI、AQ)可到48个,有了如此大的数据读取容量后,第三方设备(如计算机)在向PLC发读取实时数据或设定工艺参数的命令时,将所要监控或要设定的数据进行一次性地通讯操作,减少了通讯次数,可极大地提高通讯效应,增强数据的实时性与控制的即时性;
(10)、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11)、组网灵活:支持1:N、N:1、N:N联网方式,支持各种人机界面和组态软件,可与任何带通讯功能的第三方设备(如变频器、仪表、条码阅读器等)联网;
(12)、各种模拟量扩展模块均可通讯,可作为远程IO模块:Haiwell(海为)PLC的各种模拟量扩展模块均有一个用于通讯连接的通讯口(RS232或RS-485),所以, Haiwell(海为)PLC的模拟量扩展模块支持并行总线(直接用扩展总线挂到PLC主机的扩展接口上)与串行总线(用模拟量扩展模块上的通讯口与PLC主机的通讯口进行通讯连接)两种方式进行对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的扩展,当用串行总线进行扩展时,可作为远程IO模块,不受AI/AO点数的扩展***;这一点对于有大量模拟量信号(温度、湿度、压差、风量、流量、风机转速、阀门开度等)需要进行采集及监控的控制系统极为重要;轻松实现无***点的扩展,极大地提高了控制系统的配置灵活度及日后的控制扩展能力,减少了模拟量信号的布线量,同时也减小了因模拟量信号线过长带来的干扰问题,节省工程投资成本;

网友A:
海为这两年好像还不错

网友B:
我看了下资料,海为确实方便

网友C:
   去年吧,曾看过一点海为的资料。

   支持一下楼主;
   用过海为PLC的,可多来交流。

网友D:
看过一点海为的资料,标准型只能扩展7个模块,经济型只能扩展1个模块,可说明书上说标准型和经济型的XY点数为256点,不知到怎么做到的?

网友E(2010-09-14):
论坛资料有的少呀

网友F:
不错海为在中华工控也有版块了,海为是国内做PLC较好的品牌了,不像其他的都是山寨仿造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