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各位高手:
     本人希望通过变频器控制使交流三相电机驱动的收放卷装置恒线速度运行。请教解决方案。
曹 13575016530
cao13575016530@163.com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材料。恒线速度要两个电机。

网友B:
一般采用以下方案
反张力 或刹车制动方式

楼主:
应该可以用仪表测线速度作为传感器;
用智能表作为控制器;
控制变频达到恒定线速度的目的。
能够做到吗?或者有什么重大缺陷吗?
请帮忙考虑。

网友C:
收卷前需要一摩擦辊,辊上加装一编码器。编码器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即可,如汇川320S变频器可实现此功能
交流QQ:24539615

网友B:
你的机器用在那个方面的
有矢量变频器控制 也有直流控制 放卷机有自动张力 也有刹车张力

网友D:
艾默生TD3300变频器专门为此设计的,问题很容易解决

网友E:
楼主的图片应该是钢卷的卷取机,或者是开卷机吧

网友E:
张力变频器西门子控制程序
我把我们自己使用的程序给你一份,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和指教。
我可能会用变频器驱动摩擦辊,再用计米线速度计显示转速。
可能简单粗糙了一些,做试验先用用。

网友F:
另外采用恒张力控制

网友G(2010-08-30):
可以用力矩电机做衡张力收卷即可 如果是全自动 可能要用上PLC  如果半自动那就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