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在起重机械的运用中。有三个G7带三个变频电机。在三相电相序正常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同的旋转方向。在抛开控制信号线接反和电机本身的绕组问题情况下。变频器本身有无问题。期待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绕组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应该是电机绕组的问题,或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线的相序不一至

网友B:
呵呵;把电机的线任两根对调一下电机转向就反过来了;

网友C:
顶楼的意思,三台变频器和电机之前一直运行正常,特然有一天有台电动机反转了(没有任何人修理和改动过)。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还望楼主回应。

网友D:
要写清楚了再发贴,不要让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呵呵!

网友C:
顶楼还有一种意思,确实修理过,但接线和参数三台一摸一样,甚至电线的颜色都一样,就是有一台反转。(我个人认为可能变频器修理过,如果电动机修过他会知道。)

网友E:
不明白具体情况。起重机是否带载操作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新变频器。新电机。第三楼的朋友的建议不合适。因为带编码器的。反接就会发生电机颤抖。我觉得。是不是变频器出厂设置时把S1和S2端子定义反了。或者是本身控制柜线路出了问题

楼主(2010-11-01):
有没有这种可能。安川的参数里有个可以设置输出相序的。我看到施耐德的ATV71有这个参数。安川不知道有没有。我看了说明书里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