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过年的时候单位有台设备的总是出现电气故障,于是进行了电路的改造。这样的设备先前有单位改造过,用的是维纶508的屏和LG K-200的plc。由于508的屏停产了,一时买不到货,也为了节约成本用了维纶刚出得款替代产品6056,自己编写了一个屏幕程序,但与plc不能通讯,于是用原来508屏幕上的程序编译了一下,略微做了一下修改。使用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在6056的屏幕上面出入的数值与plc里面的数值有的不一样(用508的屏幕就没有问题,我试验过),里面的参数设置也没有问题。请知道原因的师傅能够不吝赐教一下。谢谢(设备也能正常使用,但这个原因总也搞不清楚)

网友A:
具体看看程序还可以 这样说不好判断

网友B:
呵呵;还是与程序有关;

网友B:
MT508的分辩率记得与MT510一样,是640X480;
MT6056是320X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