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一、引言

  随着电力系统的高速发展和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进步,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施工企业面临着此类系统装置的调试问题。本文通过对微机型继电保护装置回路和系统的现场调试,提出现场调试的注意事项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二、回路调试

  回路调试即结合设计要求和系统功能进行全面细致的试验,以满足变电所的试运行条件。回路调试包括一次、二次系统的接线、保护、监控、打印等功能的全面校验和调试。

  (一)一次、二次系统的接线检查
  1 开关控制回路的调试。送出直流屏控制电源、合闸电源,检查一次开关侧储能电源或合闸电源保险是否合上,手动逐一合上装置电源开关和控制回路开关,检查控制回路、断路器位置指示灯是否对应,分合闸是否正常;如不正常要立即关闭控制电源,查找原因。
  2 开关状态在后台机上的反应。手动逐一分合一次侧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等,查看后台机上的显示名称、时间是否正确对应,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状态显示是否正确。若与实际相反,检查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辅助触电常开常闭.点是否接反,或检查后台机遥信量组态改正。
  3 变压器等设备信号的检查。变压器本体瓦斯、稳定、压力等信号在后台机上的显示名称、时间是否正确;重瓦斯、压力信号应跳主变各侧断路器,轻瓦斯、温度高信号应报警。变压器测温电阻有3根出线,一根接测温电阻一端,另两根共同接测温电阻另一端,用以补偿从主变到主控室电缆本身的电阻,提高测温的精度。
  4 二次交流部分的检查。用升流器在一次侧分别对A、B、C三相加单相电流,对二次电流回路进行完整性检查,不应出现开路或者串到其他回路的现象,在保护装置面板查看保护和测量回路电流的数值、相别,用钳流表在电度表测量计度电流,最后在后台查看电流显示是否正确。用升压器在TV二次侧分别对A、B、C三相加单相电压,检查对应母线上所有保护、测量、计量电压回路应有电压,其他母线上应无电压,保护装置面板、后台机电压显示值对应正确,用万用表测量计量柜电压也应该正确。加三相电压,用相序表测量保护、测量、计量电压相序与所加电压相序对应,如保护装置有TV切换功能,模拟运行实际条件,满足PT柜工作、试验位置逐一进行切换。

  (二)装置保护功能的调试
  装置保护功能的调试一般根据线路、变压器、电动机等继电保护装置类型,依据设计定值,用专用继电保护测试仪在保护装置上加电流或者电压,检查装置动作精度并传动断路器,在后台机上应正确显示保护动作信息,开关变位信息和动作时间数据。

  (三)装置监控功能的调试
  装置遥控功能的检查:后台应能可靠准确地遥控断路器分合闸。如遥控失败,查找原因。测控装置或控制回路是否上电;直流屏合闸电源或者一次开关处保险是否投入;测控装置通讯是否已通;装置远方、就地切换开关是否切到远方位置;断路器分合位置、工作试验位置是否在后台上正确反映;控制回路接线是否正确。
  按最终版一次系统图纸做好后台监控一次系统图,详细核对断路器、隔离开关编号,TV、TA变比,将模拟量、脉冲量系数设置正确。系统图、网络图、棒图、实时报表、历史报表等图表按实际进行设计、组态,做到完整准确。
  (四)装置打印、声音报警功能的调试
  要求打印机设置正确,打印图形、报表完整美观,大小合适。能够实现自动打印和手动打印。 对断路器、隔离开关等开关量加声响报警功能,对保护动作信息加声响报警功能。与智能直流屏、智能电度表、五防等装置的通讯应正确。
  在最后阶段还应对整个综自系统完善,确保综自系统防雷抗干扰,检查各屏上标签框上应做好正确标识。

 三、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要求详细观察系统的运行状态,以便及时发现隐患。

  (一)差动保护极性校验
  主变压器带上一定的负荷后,才能判断出主变压器差动极性。在监控后台机上查看某一时刻主变电流采样数据,根据差流相数据的大小判断差动极性,也可通过对各相电流的波形分析差动极性。正常状态下,对于两圈变压器在同一时刻,主变压器高低压侧A-a,B-b,C-c相电流波形应正好相反,即高压侧为正半波数据,低压侧为负半波数据,且最大值相加应为0。对于三圈变压器,送点侧与受电侧各侧电流波形相反,且最大值相加应为0。如相反,则需等停电以后在TA二次侧更改极性接线。

  (二)带方向保护的方向校验
  线路带上一定的负荷后,在监控后台机上查看某一时刻同相电流电压数据进行分析。例如:线路输送功率为从变电站向线路送电,则A相电压正半波最大值应超前A相电流正半波最大值一定角度(最大不超过180度),即同半波数据内电流最大值落后电压最大值几个采样点;否则,线路保护方向错误。根据装置采样频率可以算出两点之间的角度,如12点采样,则两点之间为360度/12=30度。同理,可校验B,C两项。

  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1 后台机显示电流、电压不准确。应查看后台机TV、TA变比设置是否正确,再查看二次接线是否有误,TA二次侧是否被短接。
  2 后台机显示线路、主变各侧功率不准确。功率方向应沿袭流出母线为正、流入母线为负的规定,若现场有功率测量装置,可直接通过测量二次电流、电压、相位即可算出功率。若现场无功率测量装置,可采用两表法或三表法根据公式P=、/3UIcos计算功率,如算出的功率与显示不一致,则用相序表测量装置电压相序;电流相序电流极性是否正确,可以在开关柜端子排依次短接A、B、C三相电流,并拆掉端子排至主控室或柜上装置电流线,在后台机上观察三相电流数据显示是否正确变化,由此可排查电流相序的正确性;若电流相序正确,应查电流极性是否正确,各电压电流等级母线上进出有功功率应平衡,各母线上所有受电间隔有功功率之和与送电间隔有功功率之和应相等。如不相等,可根据变电所实际运行状态判断哪个功率方向不正确,功率反的功率点将TA极性对调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主变送点侧、受电侧有功功率,无功功率不一定完全相等。由于主变传输的是视在功率,只要送电侧等于受电侧的视在功率即可。
  回路调试。系统调试结束后,针对试运行期间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消缺处理,并做好计算机监控软件的数据备份和调试资料的整理交接。至此,一个综合自动化变电所的现场调试工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