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55KW的水泵电机采用什么方式启动比较好?直接启动还是星三角?另外看施耐德产品样本电动机配合类型中55KW的电机选用的接触器是LC1-D150,而在星三角启动器选型表中用的接触器是两个LC1-D65,一个LC1-D40,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是48~65A。为什么差这么多呢。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用变频启动比较好,直接启动也行。运行电流110安的样子。星三角的电流小你看看图就知道了。星三角好像带着负载起不起来吧。

网友B:
通常55KW的电机不应直接起动,避免起动电流大使电压瞬间降低对其它用电设备产生不利影响。用D150是因为接触器控制的是电机的额定电流,也就是线电流。星三角用D65是因为接触器控制的是电机的相电流。相电流是线电流的0.577倍。

网友C:
用变频或者软启动比较好,特别是使用变频器启动特性软,电机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D:
电机是否能直接启动是看变压器的容量,如果变压器足够大,完全没有,如果提供详细配电系统图,从10KV/400V变压器开始的详细系统图以及,参数我可以帮算出这个55KW马达直接启动带来的压降是多少,以觉得是否可以直接起

网友E:
用软启启动比较好,变频启动也行,直接起动也可以你那要看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够大。

网友F:
我想知道如果水泵直接带载的话,星启动时能带起来吗?

网友G:
星三角起动力,不能带重载起动。适用轻载可起动多次。直接启动降低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H:
接触器,小了点吧!

网友I:
用变频器起动

网友J:
最好是变频器启动,成本较高,补偿器启动也可以

网友K:
用变频启动比较好,做闭环恒压控制更好。省钱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L:
看你的工作要求了,不带负载的话就星三角启动得了

网友M:
最好使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N:
星三角起动时,可以让接触器只通过电机的相电流而不是线电流,所以可用小一点的接触器。风机、水泵类负载可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O:
最好采用软启,不要直接启动。

网友P:
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
变频启动价格太高了

网友Q:
用软起动器或变频器启动,不要直接启动。

网友R:
可以用软启动来启动电机,效果比其他的方式相对要好

网友S:
55KW不能直接启动,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5到6倍冲击会很大,你要是不是横转速或恒压的话还是用软启动好点,你要是考虑施奈德的接触器还不如买个国产的软启动。我觉得成本都差不多

网友T:
我发张给你参考下吧

网友P: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就可以了
价格也不高

网友U:
也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比变频的成本少一点点而已

网友V:
XAPLC.COM
用软启启动最好,况且软启动器,可以启动很多55KW的电机,变频器费用太高!
WWW.XAPLC.COM
电话:86693861

网友W:
变频器也有节能的效果,长远考虑还是用变频好。

网友X:
星三角可以在水泵上用的,就是接触器小了

网友Y:
一般用变频比较合适,软启动容易出问题。关于用普通的启动的,应该是用 星三角启动,不过 要合适的选择其他保护的设备,一般不常用了

网友Z(2010-09-23):
55KW的水泵电机建议直接用变频器启动 控制方便一点

网友AA:
实际使用中大部分用的是补偿器(变压器降压)启动,75KW的水泵也这样用。水泵启动时低速,负荷很小,高速时负荷才上来,所以不用考虑启动不了的问题!!

网友AB:
水泵?建议你还是用星角的,1、你们是否满载?2、请考虑一下:水泵抽水原理,你们工作环境是否需要用变频来控制,(水泵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速度才可以抽水)。
如果是增压泵站,那是另回事了,刚好反过来选型才好。。。。。?!!!!

网友AC:
变频器比较好点,没有的华,就使用星三角

网友AD:
星三角启动就可以

网友AE(2012-10-09):
引用 楼主:
55KW的水泵电机采用什么方式启动比较好?直接启动还是星三角?另外看施耐德产品样本电动机配合类型中55KW的电机选用的接触器是LC1-D150,而在星三角启动器选型表中用的接触器是两个LC1-D65,一个LC1-D40,热继电器的整定范围是48~65A。为什么差这么多呢。请各位高手帮忙!
自藕启动经济些,另外启动力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