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选型问题

楼主(2010-07-26):
请问一台电压380v,功30KW 的电动机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其三个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电流)怎么确定?空气漏电断路器,空气开关,以及配线如何选择

网友A:
笼统一点以30KW的接触器来选择。如果想细分,自然要以通过的电流来选择。

网友B:
60A接触器,60A空开,不要漏电开关,10M2电线

网友C:
75A主接触器, 50A启动接触器 100A空开 16平方毫米电线

网友D:
同意三楼,一般三项电的电流是1.78大家都按2A算。30KW就是60A,考虑余量就要放大点。10平方电缆承受40A电流会发热的,还是16平方的好点

网友E:
一个100安空开\两个65安接触器\一个45安接触器\一个63安热继,10平方BVR线

网友F:
我认为要用80A的主和三角接触器,星点用40或50A的接触器,热继电器用75A的,空开用75A的 线用16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