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FX0N-3A : 两通道输入 A/D 4-20mA/0-250 ;
          一通道输出 D/A 0-250/0-10V;
      如果需要对所测量液体的实际液位在触摸屏上显示,应如何进行数值换算?

网友A:
PLC内测得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有个比例关系
模拟量和液位又是个比例关系
就是个比例关系的计算
可以省去中间的模拟量,液位和数字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算出即可以,PLC内做个运算

网友B:
呵呵;这是直线对应关系;
如果你输入是4-20MA电流,对应数字量0~250;
电流12MA对应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