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制冷压缩机问题

楼主(2010-07-26):
我有这有一台40P风冷制冷用压缩机组,压缩机功率为30KW,冷风机为4X0.5KW,请问用那一种方式启动比较安全.并求电线,空开,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选型,是不是还要加其它保护元件.谢谢!
累了要好好休息,错了别埋怨自己,苦了是幸福的阶梯.

网友A:
压缩机基本上和空压机一样接线了,制冷机的保护基本上都到位,所以外面进线只要装一个足够大的开关就行了。
正常的机器保护有:高低压保护;电机过载保护;相序保护;压缩机超温保护等

网友B(2010-09-23):
建议用变频器启动 变频器启动的话  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  其它保护元件 可以都不要了 变频器本身就有保护功能

网友C:
正常的机器保护有:高低压保护;电机过载保护;相序保护;压缩机超温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