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0-07-26):
各位前辈,台达PLC.ES可以程序加密吗/可以的话用什么指令/

网友A:
没有看过ES的资料,我有个ES2,但没有试过加密;我以前编的程序,不但不加密,而且还给说明(但说明是否给最终用户,就不知道了)。

   查WPL编程软件附带的“帮助”文件,在程序设置(【设置】→【程序设置】)内,有“子程序密码设置”和“程序识别码设置”,可以参看。

网友B:
可以,在下载窗口时在密码前面的方框里打钩,下载下去后,再点击下载,此时就会提示说要密码,只能输入4位数字码。输入密码下载完成后,此密码就是PLC的上下载密码。

网友C:
连机后在菜单里也可以设;

网友A:
我在2楼说的不对;
按楼说的,才是密码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问题搞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