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小弟想问下,程序开始sm0.1后跟的初始化子程序,是先运行这个子程序,再运行主程序后面的程序。还是这个子程序和主程序后面的程序同时运行的?????????????

网友A:
就目前来看,大多数的PLC的程序由上往下,自左向右执行,不存在同时运行的状况。

SM0.1初始化,在PLC从Stop到Run时运行一个扫描周期,因此,将早于主程序的运行。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PLC由stop ->run,第一个扫描周期先运行初始化程序,不管其它程序段的触发条件是否满足。等第二个扫描周期时,在运行其它程序段的程序。因为sm0.1是只在stop->run时运行一次的,第二次扫描周期开始sm0.1后的程序就再也不运行了,直到下一次PLC再stop->run再运行。

网友B:
在PLC从STOP到RUN状态    SM0.1 只接通1个扫描周期   你考虑的太多了 那个时间很短 的

网友B(2010-11-30):
你要搞清楚,PLC的处理资源只有一个,他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执行,(但是中断 和掉用子程序 跳转有点特殊)SM0.1只是执行1个扫描周期,也就是说整个程序执行了一遍,具体怎么执行需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做的,看你的SM0.1放在那个位置,一般我们的初始化程序都会放在程序的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