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我想买根USB转RS232数据线连接PLC,可好多都不好用谁能推荐个好品牌的性能好的,最好自己用过好用的!谢谢!!

网友A:
自己用过好的有什么用,又不是一定能用在楼主的PLC上,低端线完全就是博人品的。

网友B:
嘿嘿嘿........楼上说的真对,人品好,买啥都好,看来我的人品也是太差了

网友C:
最好买那种中间带小盒子的USB转接线。不过价格相对高点。

也可能和RP有关,自己买过,也帮朋友买过,都能很正常使用。

网友D:
用过几个,买品牌的比较好。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E:
与PLC及你串口的编程线也有关系;
可以考虑用PC卡转RS232;

网友F:
简单的用价格来衡量,低于100元的不考虑,推荐200元左右的

网友G:
我以前用过“力特”的USB转232的,价格不贵效果也可以,东莞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用过“力特”的USB转232的,价格不贵效果也可以,东莞产的

我用在富士的POD上,没有问题,但是用在PLC上,就不能用。

网友G:
用过一个连三菱的FX、Q系列的都能连上

楼主:
谢谢  大家了!我买了根力特的  还没用!我看网上说的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