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请各位师付邦忙;
谁知道根据管径的大小算出管道的流量公式!!

网友A:
我也不会,但这与压力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呵呵,我不记东西的。但知道在SMC汽缸选型的书上有。在最前面几页有。我公司有书,现在不记得公式了。

网友C:
流体力学的教材里面有。
气体还是液体?

网友D:
流量=断面积乘流速

网友E(2010-11-05):
我也在找,是压缩空气,知道流量,要算管径

网友F:
公式很简单Q=s*v,注意统一单位就行
难的是其中的v的值,取太大延程阻力很大,需要选择更大功率的输送设备(如空压机),选得太小管道直径要很大,不经济。一般是在经验值中假设一个值,计算管径,然后反验证输送设备是否能满足总的延程阻力。

网友G(2010-12-13):
流量的计算公式:Q=4.44F*((p2-p1)/ρ)0.5
流量Q,流通面积F,前后压力差p2-p1,密度ρ,0.5是表示0.5次方。以上全部为国际单位制。适用介质为液体,如气体需乘以一系数。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