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6):
系统:应用611U解决开卷电机速度,卷大时电机速度慢,卷小时电机速度快。要求开卷速度随着主传动速度一直,开卷电机本身随着直径的减小而增大,开卷输出通过几个缠绕滚,缠绕滚带着气缸,气缸通过凸轮带有一模拟量传感器。

网友A:
这个是保持线速度一致的控制。611U是伺服控制系统。不太熟悉。

网友B:
和这样的设备类似吗
钢材加工方面
你是用哪种方式控制
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C:
如果中间没有张力反馈的话,用速度控制肯定不行。没有谁家的驱动能做到。只能用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