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前辈们:你们好!
      我这有台三菱的FX2n的PLC给人家锁了通讯口,现在通讯不上没有解密盒有没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通讯得上!请指点下!

网友A:
你是说加密了是吧?如果真是这样,只有解密了..

网友B:
通讯不上,软件连接时有什么具体提示?

网友C:
呵呵;市场上是有一种这样的东西,两个卡对应的,你只有拿到解密的那个卡插上才能用;

网友D:
将PLC的程序和内存全部清掉,就可以用了,不过里面的程序就没有了,或者重新写一个程序啊 13537593836

网友C:
呵呵;
根本通讯不上,你如何清楚;

网友E(2010-09-0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电梯行业这个用的比较多;

网友F:
看一下通讯口针是否被剪断,软件是否提示已加密

网友C:
如果用加密盒加的,都没有用;除非找到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