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M440变频器 5.5KW 报F0022 故障,请指教

楼主(2010-07-27):
      最近由于公司机器大修,于是领导要求把变频器拆下来打开,用刷子把变频器里的灰尘清理,但是清理后,装上试运行的时候发现,变频器老是报F0022,通电的时候不报,就是给运行信号的时候就会报。
    我用万用表检查了整流逆变都没有坏,直流输出时523V,电机未发现接地现象,接插件也插的很紧,斜坡上升时间也正常,制动电阻也正常,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变频器维修工程师给予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检查制动开关管有否损坏,检查驱动电路供电电源的电容有否容量减小现象?逆变电路是采用PIM模块还是普通模块,若为普通模块,停电后,对比测试六个触子的正反向电阻值,看有无差异,若有差异,则可能为模块不良。
看说明书中,该故障的形成原因特多,是否也和参数设置有关?未细看,楼主再核对一下。必要时,可将参数初始化试一下。

网友B:
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电话:13916514344;QQ:182300007。

网友C:
我今天处理一起是电机对地了,也是报F0022故障。

网友D:
先初始化一下。

网友E:
谢谢咸工!辛苦了!我会照办的。只是此变频器为雷击的,当时显示E019,经测量温度检测电路有一1000P电容击穿,更换后就出现了P.OFF故障了,怀疑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的双运放LM358N也已损坏,请问LM358N损坏后能引起p.off故障码?

网友A:
嗯,引入雷击,LM358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