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原理

楼主(2010-07-27):
初来乍到,先学习如何发帖,向大家求助一下电动车充电器 的问题:电动车充电指示灯红灯和绿灯均亮,输出电压53V,标定的电压58.2~59.2V,充电时冲不上,请大虾们指教了,感谢

网友A:
绿灯亮表示已经充满,先确认电瓶是否有电,如果电瓶有电,这是正常显示,否则,电瓶或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B:
跟我的毛病一样,先查进线的电压,我的就是从楼上甩下来的线开始还好的,时间长接触不好,充电器就两个灯不停的闪。

网友C:
如果电瓶线没断的话,就要查一下充电器输出插头和电瓶车插座有没有脏了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D:
充电器输出线接触不良或有断点,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常识性的问题,等高人解答

网友F:
电瓶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