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AB相输入和差动输入有何区别?

此光耦合晶体为单相,请务必注意输入脉冲命令的电流流向。这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个是台达伺服吧?

网友B:
硬件决定了电流只能是一个方向的
如果是下图中的这样,就可以两个方向都可以

楼主:
差动输入问题
如果接线时跟图上所示的相反,那程序上会有影响吗?

网友C:
相反的话,是测不到的;

网友B:
相反,那驱动器会接受不到信号

楼主:
如果是差动输入那还是检测不到吗?

网友D:
接反信号微弱,
距离远点,频率高点信号就没了

网友A:
所谓差动也好,还是集电极开路也好,只要将光藕导通,让伺服收到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