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我司设备上的一个欧姆龙光电开关EE-SX673坏了,我们更换了一个同型号的,但是还是不行,把设备上面其他地方的换上去却可以,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难道同一型号的光电开关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A:
应该和接近开关相似,有PNP型和NPN型之分,选择时同时需考虑。

网友B(2010-09-17):
再查查线路,看看是不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C:
EE-673后面还有字母吗,只要有字母,就不一样了
这东西除了PNP与NPN外还有遮光ON与透光ON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