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24V与220V控制电压有什么区别,各自怎么使用!
控制电源的容量怎么选型!

网友A:
24V电压等级低,较安全。

网友B:
比较复杂的控制回路必须采用24V,36V,110V等控制电压。容量可以根据使用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的容量之和计算确定

网友C:
一般所带电器功率,按变压器容量的75%选择。

网友D:
24V较多用于弱电控制,220V多用于强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