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关于传送指令中的“源字#23405 ”

楼主(2010-07-27):
传送指令中的“源字#23405 ” 中在数字前加个“#”是代表什么

网友A:
#代表16进制数或者BCD码,在BCD范围内,表示BCD,超出BCD范围,表示为16进制数。
如:#999,那是BCD码,#FFF,那就是16进制。
楼主中因为#23405超过了16位数据能表示的范围,因此报错了,应使用MOVL指令。

网友B:
对,应使用MOVL指令

网友C(2010-08-29):
那要是用&和#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