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一段写在200中与300通讯的程序
是DP通讯  通过指针方式通讯
监控的时候 在程序的最后面短程序出现红色   正常情况下先不管通讯程序 对不对  对于200自己来说 不是都是蓝色的嘛
请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通讯程序编写错误还是 什么
程序在附件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一,看不到附件
二,是不是你监视的程序太多了?

网友B:
200的程序有错误,或程序结构有问题,是非致命的,编译不报错 运行监控就看到程序块出现红颜色

网友C(2010-09-25):
还有就是数据处理时出错,比如做除法运算的时候,除数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