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

楼主(2010-07-27):
再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对电机进行简单的调速?如1500rpm改变到1600或1400或155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都回答你了你再发那么多同样的帖子有什么用?

网友B:
装一个调速器

网友C:
需要得到的是定速还是变速? 无级还是分级?

楼主:
能无及调速最好,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电机,不用变频器,不用电磁调速。只能使用降低电压调速,该方法只能将速度调低,且转矩降低,只能用于要求不高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电机,不用变频器,不用电磁调速。只能使用降低电压调速,该方法只能将速度调低,且转矩降低,只能用于要求不高设备。

这是一个误区,降低供电电压,应称作降压(节能)运行,不宜称作降压调速!
电机的转速取决于磁极对数和电源频率,两者不变的情况下,转速是不变的。降压时电机出力降低,同样负载时转差率加大,致使转速下降。转速的下降量与负载轻重有关,负载重时易堵转,而且下降量不是一个常量,随负载变化而有少量变化。正常转差率(轻负荷情况)下,电机仍按全速运行。星/角起动的工作程是,即使星运行(电机供电220V)下,空、轻载起动,电机仍运行于额定转速下。
降压运行时,因负荷能力低,使转差率加大了(俗话所说的电机丢转,这是运行中不希望出现的状况),并非是对电机实施了调速控制。
不用变频器调速,无级调速只有滑差电机能够实现,还有其它方式吗?

网友F:
变联结组方式,这适用于双速电机或三速电机

网友G:
回答的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H:
电容强迫限流 不知可行否

我的风扇转得太快 我就是在 主线路上串了个电容上去吧 最大输出电流限在50ma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电机,不用变频器,不用电磁调速。只能使用降低电压调速,该方法只能将速度调低,且转矩降低,只能用于要求不高设备。

如8楼所言降压调速实际上是通过调整转差率实现调速的,调速性能很不稳定!

但可用于风机和水泵,因为风机水泵的负荷转矩是随转速变化的!
并且普通电机在电压低于一定值的时候绕组会鸣叫,线圈发热会增加.会损坏电机,所以调压只能在一定范围调速!

如果不用变频,不用电磁滑差,不使用调压,要得到稳定的无级调速性能电气上就没得办法了,就只有用锥齿轮斜面结合或滑差传动的方式实现无极调速.

如果不需要无级的话也可以用变极调速!

网友I:
使用调速器、驱动器
请使用电机调速器、驱动器!

网友J(2012-06-28):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K(2013-02-28):
在现在变频器不太贵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必要性下降了

网友L:
不潜水,顶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