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电机调速

楼主(2010-07-27):
再不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如何对电机进行简单的调速?如1500rpm改变到1600或1400或1550。

网友A:
用控制器 可以吗?

网友B:
没听说过

网友C:
那就改变它的磁极对数,从新绕线.

网友D:
电磁调速器 (滑差调速)

网友E:
自耦变压器调速

网友F:
看您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皮带盘可以试试皮带盘大小 有可能改变电动机的运用转速 本人就用一台六级电动机带换一台四级电动机

网友G:
用机械方法实现

楼主:
5楼说的电磁调速,能给点详细说明吗?
6楼的自耦变压器调速我该如何使用呢?
恳请赐教,谢谢

网友D:
电磁调速详细介绍自己"百度"吧 反正那东东应该满足你的要求 能调普通异步电机 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H:
电机带6个抽头吗?如果有在定子上窜三相电阻,阻值可以自算

网友I:
楼上的大哥你考虑过电机的功率吗?

网友J:
怎么一个问题发几个帖子来问啊,要靠自己解决,看书吧

网友K:
电机转速是多少?1500能调到1600!

网友L:
更改传动方式,或串电阻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