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我  厂 的 刀开关坏了   需要换一个  明天 全厂 停电   需要更换   他的负载 有   三个 30千W  十八个22千瓦 的 电机    需要多大电流的刀开关 呀     400A的 可以吗?    急需要  明天就  换!!

楼主:
不会吧  这么大

网友A:
1800-2000安

楼主:
按功率触电呀计算   是 五百多

楼主:
原来 是五百A的   用了两年了

网友B:
全部开动有900A左右的电流,选个1000以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000A的
就这个

网友E:
1000A的 不能同时启动才行

网友F:
总功率为486KW,按每个KW2个电流估算,约729A,再乘上一个大于1的系数,系数取1.5-2,故可用1000A或1500A的开关即可,

网友G:
1000A最经济15KW以上的电机都需要降压起动,但开关选大一个等级更好呀。

网友H:
用DW15或DW10

网友I:
1000的够用了

网友J:
1000A浪费,将所有电机的电流加起来稍大一点就行,只考虑额定电流

楼主:
全是  变频软启动   现在 是四百 安 的   刀开关    运行了 三天了   没事
    有几个 电机是30到45HZ低频 的     套公式  太死板

楼主:
再说 了   公式 不准      只是一个参考基准  越加 得多了   误差越大     按公式 选择, 不过 《绝多没错     这就是电  不违规不出事    出事比违规       违规不一定出事

网友K:
不听别人的,就信自己

网友L:
全部同时开一定要大于10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