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艾默生TD2000 37kw变频器驱动板上的DBVD检测点是什么意思?是否是直流母线电压故障检测点?此点电压为2.5V,是否正常?DRIVE检测点应为低电平,现在却是高电平4.59V,是否与直流母线故障检测点DBVD电压故障有关。请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A:
如有三相或单相调压器,改变变频器的电源电压,测DBVB是否相应变化,同时从面板监控直流电压显示值,即可判断该测试点是否为直流电压采样信号及信号值是否正常。
DRIVE,是否为开关量信号,即0V,或5V?可试人为改变该点电压值,看变频器是否报出相关故障代码或有相关输出动作。即可验明该信号作用及正常状态。试一下吧。

网友A:
POFF,是否说明书无此故障代码?可以咨询厂家POFF的含义,并给出故障分析。
观察同类变频器,POFF是否为上电时CPU自检尚未结束的一个标志,随自检结束,显示如H00等。是否正常变频器每次上电,都要显示一下POFF。但故障变频器则上电后一直闪烁显示POFF?
如果是,则为变频器开关电源的负载电路异常,如散热风扇不良、或驱动电路——驱动IC的末级功率放大电路的三极管有击穿短路现象,造成开关电源负载过重,出现间歇振荡现象,导致CPU误以为变频器重新上电,做出“反复自检”动作。
不知我有没有猜准,修过一个类似故障,但不是TD2000型变频器,也好像不是POFF故障。我猜得准的话,POFF不是一个故障代码,只是一个自检标志。
看一下是否如此。要落实准POFF的意义,咨询厂家技术人员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B:
猪头,说的笑死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猪头,说的笑死人
楼主的先忍住笑,说说你的看法。看来是我“猜”的不准了。

网友A: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一个POFF故障的实例分析,参考一下。

TD2000报POFF故障
问题描述

一台TD2000-4T2000P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P.OFF故障,检测主回路

正常,变频器内部母线电压测量值546V,正常。

l 问题处理

现场检查主回路正常,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和控制电源也都正常,更换主控制

板后仍报P.OFF故障。后仔细检查发现变频器防雷板上三只保险管中两只损

坏处于断路状态。更换2只保险管后,P.OFF故障消除,变频器运行正常。

l 案例分析

1. 控制电源和直流母线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欠压都会报P.OFF故障,这是POFF

故障常见的原因。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缺相检测时可能报P.OFF。三相

电源正常时,缺相检测信号(PL,GND)为低电平;缺一相时(PL,GND)为

10ms周期的方波,变频器报E008输入缺相故障;当缺两相或三相均掉电时

(PL,GND)为高电平,变频器报P.OFF故障。

2. 我司TD2000-4T2000P变频器中输入缺相检测电路中的输入信号是经过防雷

板转接后接入的,当防雷板上保险管损坏两只时,对于输入缺相检测电路来

说相当于缺了两相,故报P.OFF故障。

帖子来源:http://www.ycbpq.com/a/weixiuzhongxin/weixiuchanpin/2010/0506/4273.html

楼主:
4楼猪头在偷笑,我对咸工可不敢给以不礼。

网友C:
4楼请注意语言文明,我们对咸老师都很尊敬的.好多疑难故障他都是一语中地.
报POFF是艾默生母线电压低的特有表现,维修中发现康沃变频器也有同样现象.这个代码说明书中是没有的.

网友D:
上次我修了个同样的东东,原因是主母线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头坏,控制板检测不到接触器吸合信号

网友E(2010-09-26):
艾默生变频报POFF,技术交流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