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艾默生(华威)TD2000 37kw变频器到底有几个机型呢?为什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变频器电路图集原理图说》中的电路图多处不符,并且元件编号都不符,与我手中的艾默生(华威)TD2000 37kw变频器实物相差甚多。书中说霍尔电流传感器有两个,电路图上也是两个,而我手中的艾默生TD2000 (华威)37kw变频器有三个。是否有两种电路的艾默生(华威)TD2000 37kw变频器?请咸工和众多朋友指教说明,是否有两种以上版本电路的艾默生(华威)TD2000 37kw变频器呢?疑惑之中……

网友A:
华为板号!
上为所测绘电路板的板号,才找出来的,实际功率应为G型22kW,P型30kW的机型。
原因在此:图集上变频器的功率值标错!!
此为我粗心所致!我的(原始)原图上都有板号的,书稿校对中可能有漏,是我校对不细,对不住大家!
其它型号的变频器的功率值已全部核准,但书中电路细节,可能还存在局部问题,测绘当中的出错等。
感谢宋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第三印中一定改过!
也有其它读者朋友提出数个问题,如运放电路的同相端与反相端标错、三极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标反等,在第二印中已经改过。出书之后,作者压力较大,一是测绘当中难免出错,二是作者水平所限,原理讲述可能出错,像宋先生指出的该图功率值竟然标错,真是惭愧和抱歉啊。书中有错,怕误人子弟啊。
愿大家帮我!!发现书中疑问之处,能及时发贴告知,使我能及时改过啊。
再一次谢谢宋先生,谢谢热心的读者朋友!

楼主:
呵呵,我只是在维修变频器时发现的,感觉问题很大,就发了个帖子,没想到你很快回复。我很钦佩咸工的为人与高超的技术,你的精神值得我们维修界同仁发扬光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正在维修一台艾默生TD2000变频器,送电屏显p.off故障,我发的帖子上有的,希望咸工能在百忙之中给以技术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