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 变频电机 和普通电机?

楼主(2010-07-27):
我 作为 一个点工学员 又这么一个问题 可是 我师父 不会 请问 有办法区分吗?》

网友A:
好象主要是绝缘等级高一倍

网友B:
变频电机背后一般都加有强制冷却风扇

网友C:
i一般来说没什么区别,但是,电动机长时间在低频下工作时,由于转的慢,就不能很好的散热,所以在风道风扇有一些强化,一般没必要去追求专用的,如果存在长时间低频工作的话,电动机等级提一级即可。

网友D:
1.般普通异步电机机身比较短 显得比较矮胖 而变频电机为了增大散热面积而做得比较"瘦长"
2.同样 变频电机为了散热而通常采用强制风冷
3.变频电机因为工作存在高频脉冲的环境下 所以电机绝缘等级相对普通异步电机来说高

网友E:
呵呵;这个还比较好区分的,变频电机一般都有两个接线盒,一个是接风扇用的,普通电机只有一个;
另外,变频电机不转时,风扇还是会转的;

网友F(2010-10-29):
变频电机的防护等级IP54,普通电机防护等级是IP55,相比之下,应该是防护等级下降了吧?

网友G:
一路看过来,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H:
现在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的区别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在国外,已经没有这种区分了。所有的异步电机都可变频。我国的制造商也是如此,他们把绝缘等级都提高了,满足变频器的变频调速要求。不错,可以区别的他冷还是自冷,另外,变频电机的工作范围比普通开环控制的电机高。一般都在100Hz以内。特殊电器除外。

网友I:
我们厂有几十台变频器,都用普通的电机,6年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J:
变频电动机是适用于变频器的传动电动机,它有以下主要特点:
散热风扇由一个独立的恒速电动机带动,风量恒定,与变频电动机的转速无关。设计机械强度能确保高速使用时的安全可靠。磁路设计能适合最高使用频率的要求,也能适合最低使用频率。设计绝缘结构比普通电动机更能经受高温和较高冲击电压。高速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振动;损耗等都不高于同规格的普通电动机。通常变频电动机的价格要比普通电动机高1~2倍。
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即变频电动机,有:低噪声电动机;恒转矩式电动机;高速电动机;带测速发电机的电动机;矢量控制用电动机等。
当工作频率大于50HZ甚至高达200~400HZ,一般电动机的机械强度和轴承无法胜任时;当工作频率小于10HZ,负载较大且要长期持续工作,普通电动机靠机内的风扇无法满足散热要求,电动机会严重过热过热,容易损坏电动机时;当调速比D≥10且频繁变化时;当调速比较大,工作周期短,转动惯量也大,正反转交替运行且要求实现能量回馈制动的工作方式时;因传动需要,用变频电动机更合适的情况,比如要求低噪声,恒转矩,闭环控制时。均需要选用变频电动机。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个还比较好区分的,变频电机一般都有两个接线盒,一个是接风扇用的,普通电机只有一个;
另外,变频电机不转时,风扇还是会转的;

同意

网友L:
首先是电机的使用频率不同,普通电机不能超过50HZ(或60hz),还有变频电机有强冷风机,

网友M:
路过打酱油 学习了

网友N:
应该清楚了

网友O:
对,变频电机背后一般都加有强制冷却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