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7):
单相负载1000瓦的电热水壶,我用钳形电流表测火线电流有5安培左右,但是测零线电流却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火线上的电流应该等于零线上的电流啊

网友A:
你测量的零线不对,火线电流应该和零线电流相同。

网友B:
分开测电流原理是一样,找找原因,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C:
测量点选的不对

网友D:
呵呵 兄弟见鬼啦,不知道你卡零线卡到哪去了

网友E:
1、测量的方法不对;
2、测量的位置不对。

网友F:
电热水壶的插线有三条:火线.零线.接地线,你肯定把地线当做零线测了,再一个就是你的电热水壶对地漏电了,经过地线回流了。仔细测量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 兄弟见鬼啦,不知道你卡零线卡到哪去了
对啊,卡哪去了?

网友H:
应该是测量选点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I:
做事不仔细,很简单的事情啊

网友J:
哥们呀,如果是家里用的220V的点零线电流等于火线电流是对的这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在三项电中如果负载平衡的话零线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J:
如果零线没有电流,那你的电流从哪流回去呀通过地线吗?还是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K:
你测的是三相电的吧,单相是一样,三相的平衡的话是零

网友L:
电工的基本知识要扎实。

网友M:
是不是测到底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