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子元件

楼主(2010-07-27):
本人在低压元件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有时会出现在出厂检测时,比如家用的小型漏电断路器,电子元老化测试没出现问题,但到用户时,只接入电源不带负荷出现跳闸。开关再扣上还是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有什么办法!!其整流二极是1N4007,可控硅MCR 100-8 V06VA 压敏MYG 10K325。

网友A:
可控硅的栅、阴极间有没有加消噪电容?!使可控硅合闸被合闸造成的干扰信号误触通?!
若已加,将此电容容量加大一点。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好说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设计问题 也有可能是用户使用环境造成的 比如用户线路漏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