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FX3U+FX3U-4AD控制液压机器,现在用ZCP指令定位,现在设定AD分辩率为32000,不知道是PLC慢还是AD慢,ZCP定位精度最多正负30左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用中断指令能不能提高反应速度?
有没同行给我一点建意!~谢谢!

网友A:
ZCP指令定位?
zcp是比较指令,怎么和定位联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CP指令定位?
zcp是比较指令,怎么和定位联系的?

ZCP应该是种通讯方式。Zig……这种方式的,可以Google搜索到,MS论坛中也有人做这个的。

楼主:
我是新手,不会用PID,除了用ZCP指令来定位我想不到其它方法了,同一个液压源,同一个比例阀,但上下缸要同时动作,太烦了,有没人能说这种情况能用什么来定位?

网友A:
你要进行什么样的动作,可以先描述下
定位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楼主:
4AD把上下缸的位置存到D30和D32
再用两句ZCP分别同时比较D30和D32
上缸目标位置+10放到D600,-10放到D602
下缸目标位置+10放到D604,-10放到D606
ZCP D600 D602 D30 M10
ZCP D604 D606 D32 M20
上缸用M10,M11,M12来确认向上还是向下和到位
下缸同理
4DA把D500,D502,D504的数据控制一个流量,两个压力的比例阀,同时Y10-Y32控制电磁阀
如果把误差数设得小的话,缸会上下来回振荡,
正常用M11来RST所有阀的话,就算过了都会停,但是中途M11基本上很难会有反应
比如设定为100的位置,正常在90-110间都会停,好多时D30和D32的数都是几十几十的变的,一下子就直接从80跳到120了,根本没出现过90-110的状态,所以不会停,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3U4AD是设32000分辩率,虑波为K300,是不是这样的设置会使数据刷新得慢了呢?

网友A:
你控制的是什么,油缸?

楼主:
两百砘的液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