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我准备用个人电脑当上位机,并安装组态软件,但不知道COM1口的接线方法,如果有知道的请告诉一下.

网友A:
问题是你要和谁连呢?

PC上的COM1口:
Pin      Name     Description
1         CD        Carrier Detect
2         RXD      Receive Data
3         TXD     Transmit Data
4         DTR     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System Ground
6         DSR      Data Set Ready
7         RTS      Request to Send
8         CTS      Clear to Send
9         RI         Ring Indicator

PC上位RS232C的方式,如果要接驳诸如西门子(RS485),三菱(RS422)等,你需要使用转换器。

楼主:
哦,这就可以啦,我用个人电脑与OMRON的PC连.

网友B:
呵呵;
那直接买对应PLC的通讯线就行了;

楼主:
对了,我使用的是CP1W-CIF01通讯模块,OMS驱动可以不可以把它们连到一起?

楼主:
PC                                     PLC
2                                         2
3                                         3
5                                         9
我是这么做的,结果没有通讯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PC                                     PLC
2                                         3
3                                         2
5                                         5

网友D:
干嘛不直接买线,接的话,不小心风险大

楼主:
通讯端口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吧!

网友E:
通讯端口也能烧掉啊。

楼主:
是吗,我只用通讯口与通讯口相连,也会烧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