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问题

楼主(2010-07-28):
彩电声音正常,没有图像,只是红色一道一道,有时有点图像在红道后面

网友A:
可能是行的问题,最好传张照片。

网友B:
检查行中压 检查视放电压 其实说不清楚 你描叙的故障表现不清楚 是黑屏上有红条还是白屏上红条 最好像楼上所说的一样传故障现象照片上来

楼主:
图像上有红道

网友C:
你啊,一会没图像,只有红道道,再一贴就是图像上有红道道了。据我看你那叫瞎叨叨!

网友D:
1.红电子枪碰极了。
2.红视放管击穿了。
3.红视放管的200V供电电阻断了。
大约就这几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