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速断保护

楼主(2010-07-28):
本人遇到棘手问题
今天我们一台3150KW,10KV绕线式电机在开启运行5分钟左右
综保装置报差动速断,以前从来没有过,在开了几次还是这样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测三相绝缘电阻和直流泄漏电流。用双臂电桥测三相直流电阻。以上二项就是检查绕组绝缘和是否匝间短路。如果设备不是新装或不是刚大修过,就不用检查流变的极性了。

网友B:
因为此电动机为额定电压10千伏,对电动机检查较麻烦,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应检查电动机接线盒内的差动保护专用电流互感器,以及互感器的二次接线,一般情况下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网友C:
估计绝缘有点问题了,不然不会运行5分钟后差动速断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