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我这里有个变压器400KVA     无功补偿是8组    自动投切      每组的配置是32A空开  32A继电器   20A热继电器  16KVar电容(额定电流23.1A)
空开老是跳,热继电器没反应
我们用电设备  主要2台空气压缩机(110KW的2台)和一些照明通风     压缩机频繁的加载 卸载          是不是这种补偿不适合
谢谢 !!!!!

网友A:
如果无线路故障,选用63A的空开应该可以,你电容额定电流23A,在电容投入瞬间涌流很大,所以空开跳了
PS:另外空压机频繁加载卸载肯定系统有问题,泄露严重,或者是储气罐设计错误,要提高储气压力等等

楼主:
更正下   不是空气压缩机,  是增压机,由于我们的管道很长,几千米,到工作地点,压力下降很多,就在工作地点增加了增压机, 这个东西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频繁的加压
呵呵

网友B:
断路器选择的小了,应该选63A的。

网友C:
其实电容器用熔断器保护更合适,特别是集中补偿的电容,一般安装在配电柜内,靠近变压器更应该用熔断器,用断路器的话分断能力都成问题。

楼主:
哦  谢谢楼上  那熔断器要使用多大的呀

网友D:
不是,估计是系统启动时电容器电流太大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楼上  那熔断器要使用多大的呀

熔断器电流值与接触器相同

网友E:
应该选32A的没错,每组的配置是32A空开,你应当选D型,空开有D型和C型。

楼主:
我们用的是C的

网友E:
那你选D看一下

网友F:
你的电容补偿不够,如果按照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60的话,最少你要把你的电容换成30KVA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你选D看一下

赞同

网友H:
要看是第几路跳,有可能是电容器和变压器产生谐振。

网友I:
用大一点的断路器,如40A,但热继电器调小一点。还有一个方法是加装限流电抗器,用在谐波较小的电路中效果相当好,费用也不多。我有一组电柜用了3年,没出现问题,连电容都不坏。你试一试。

网友F:
你这个电容补偿柜有几个问题,一:补偿的容量不够,二:不能用空开作保护.

网友J:
还是用熔断器比较好

网友K:
。。
谐振的话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