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突发奇想:欲将逆变电焊机改造成感应加热电源,随购一台焊王MINI-200C逆变直流手工弧焊机,980大洋,由于没有原理图,只是在三个高频变压器后分别引出6组100KHZ  56V空载交流电压,并联后直接驱动2匝直径20MM感应圈,在感应圈内加负载后,能够将直径10MM工件加热到100度左右,大约需要10S;此时进线电流只有1A,当然功率只有220W左右。
下面的工作是想改变控制电路,使输出功率达到5KW左右,请有此逆变焊机的站友提供一份原理图,如果带有PCB图就更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出出主意,我们一起定性分析定量计算,我这里抛砖了,我会不断的将试验结果上贴。
                                                                                        谢!
                                                                                                    发烧有理

楼主:
呵呵!是发烧有理

网友A:
楼主不如直接买块 感应加热控制板,自己组装下线圈就行。

网友B:
我晕晕晕   买块电磁灶板不到一百块 那东西就有2000多瓦 比你这个加热还快 换个大功率的场效应管或者IGBT及稍微改下控制电路(主要是驱动及电流检测电路)和配套的感应绕组 你就是改成10KW也没问题 价格估计还是比你用高频焊机改便宜.......

楼主:
3楼 朋友说的有道理,用电磁灶改除了改动主要是驱动及电流检测电路外,增加到5KW还要增加谐振电容的无功补偿容量Kvar及代替盘式线圈的阻抗匹配变压器。很适合工业化生产。

想用逆变电焊机改的主要原因是:刚好额定5KW左右的能量输出,只是输出能量的形式转换一下;能够直接驱动感应线圈,匹配简单;机壳是工业产品的外形。只做一台。
望有此型号电焊机原理图的朋友发一份给我!

网友C:
对啊,我们厂对变压器铁芯的热处理,就是用一个电磁炉

网友B:
盘式线圈不需改变压器变阻抗 直接把原绕组拆了重盘成柱型就可以了 电感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当然 电感量增加输出功率也会相对减小 你可以调整绕组的匝数来减少电感量达到自己需要的功率 功率因素补偿就看你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