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各位大侠,小弟是新手,希望求助个浮球阀控制水泵的电路图,谢谢咯!!!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将阀串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就可以了。

网友B:
将浮球阀两线节点串在控制接触器线圈回路中就可以,只是要调整好浮球阀的位置,当水位达到理想高度时,浮球阀应能控制电机停止和启动。

楼主:
能否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C:
用浮球开关的触点接到水泵控制回路中

网友D:
使用浮球阀两常开触点(即两浮球落下接通,浮起断开),先串联低位常开并用中间继电器自锁这对触点(电机继续运转条件)再串联高位常开到中间继电器线圈,其它电路靠这个中间继电器的 自动通断就实现自动控制了,改天装了cad在跟你附图,图也很简单自上而下两个触点自锁低位触点。

网友E:
买一个液位继电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