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SEE Electrical V5R1复制与模块的应用

——IGE+XAO  汪文鸿

如果想查看前面所讲章节,请点击:
   1、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创建新项目
   2、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绘制01

   3、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原理图绘制02

   4、如何使用SEE Electrical V5R1进行相同电位的转移处理

这里讲解一下软件复制的几种方法以及模块化的应用。

一、 复制
软件提供了多种复制的方法,下面分别介绍。
1. 内容的复制
方法1: 使用快捷键Ctrl+C 和 Ctrl+V
方法2: 选中元素,右击选择“复制”,选择基点进行移动复制

方法3: 选中元素,按住ctrl键后,拉动元素到想要的位置即可。

以上的方法复制是单一的,下面看看复制多个的操作方式。
方法4: 选中要复制的元素,按住数字键不放;拖动元素,其之间的距离为偏移量。
       大家可能看出来这样复制的话个数也只有1-9个,那么超过10个呢?
       这时候你可以按住0,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如下:
你可以在此对话框输入数量即可。

2. 页面之间的复制
方法1: 右击选择要复制的页面,点击“复制”。

楼主:
方法2:选中要复制的页面,拖动此页面,拖动时按住Ctrl键。
       注意:
          如果不按住Ctrl键,就是移动页面,而不是复制。另外,此方法也可以适用在不同的项目之间。
方法3: 使用命令CopyF 或CopyL,此命令是复制功能/位置组。
二、 模块化设计
频繁使用的回路可以储存为模块,方便调用。

选择典型回路,将其储存到符号库中。(您也可以将此回路做成块,右击选择弹出菜单“块…”)

将一些典型回路或者常用的内容做为模块储存在符号库中,方便我们调用,以便我们能通过Excel调用使之自动生成电路图,提高效率。

如下图所示,将红色部分即电机直接启动的主回路作为模块,储存在符号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