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我做的是一个传输铜块的机构,是烧红的700度铜块,该机构是通过滚轮将铜块传递到指定位置,滚轮是通过齿轮机构传动的
我想请问各位前辈,齿轮能否长时间持续的在如此高温环境下传动,轴和机架之间是通过铜套连的,铜套是否会受热卡死

网友A:
具体情况不清楚 应该没问题,因为是物件运动的。

网友B:
铜套是否会受热卡死  有可能在热膨胀下卡死  但是这个最好还是作一下实验吧  如果有能力进行计算哪更好

我想~~~整个部件链都要能耐得高温才行  哪个热量可以是传的的

网友B:
还有 一点 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