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8):
最近发现我的台式电脑主机开关电源外壳带电,同时,液晶显示器直流供电电源直流插头也带电,以前老感觉机箱外壳有电麻人的感觉,没管事,现在才发现是开关电源外壳带电引起的。请问高手:开关电源外壳应该不应该带电?

网友A:
先确认是否接地良好,再检查是否漏电。

网友B:
正常 开关电源的低压输出和市电输入之间都有点电气连接(通常是一个或者两个很小的电容) 所以有很小的泄露电流是正常的 一般接地就没事了 但如果外壳和地之间存在的电压过高就要检查是否漏电了

网友C:
基本上是家庭电源没有做接地线!

网友D:
接地就行了;

楼主:
硬盘外表面都有电。会不会把硬盘磁道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开关电源的低压输出和市电输入之间都有点电气连接(通常是一个或者两个很小的电容) 所以有很小的泄露电流是正常的 一般接地就没事了 但如果外壳和地之间存在的电压过高就要检查是否漏电了
我如果接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外表面都有电。会不会把硬盘磁道破坏?
没关系 外壳带电是因为外壳接计算机内部地了 它和计算机地是同一电位(等电位) 所以不会有然后损坏
还有,你这个没必要接隔离变压器的  将计算机电源插头的地线端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做好接地。用三脚插头。消除感应电及漏电。

网友F:
你家的三孔插座没有接地。

网友G:
开关电源 外壳带电 屡见不鲜 接地就好了

网友H:
不正常,外壳是要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