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_7-MicroWIN_V4_SP3 软件安装问题 求救

楼主(2010-07-28):
本人新手 安装STEP_7-MicroWIN_V4_SP3 在电脑上安装不上 老是出现如下图提示 问:什么原因 求:解决方法!!

楼主:
不知道如何上传照片 请哪位跟我说一下 谢谢~!!

楼主:
现在搞明白怎么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搞明白怎么上传图片了
图片挂了~~QQ不允许外链,直接上传JPG图片。

网友B:
猜想一下,是不是安装只是补丁?

楼主:
现在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指教!

网友C:
你是否安装了STEP_7-MicroWIN_V4。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安装了STEP_7-MicroWIN_V4。0 ?
以前安装过不过没有安装成功 出现的那个提示的意思是说 要把4.0的卸载后 才能安装 不过我在我机子没有找到以前安装的软件

网友C:
可能你安装后没有成功,但注册表还有这个软件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你安装后没有成功,但注册表还有这个软件相关信息;
那请问我应该怎么做那? 麻烦您了

网友C:
先把对应的安装文件的文件夹删除,找个注册表清理软件清理后试一下;

网友D:
哈哈,我的经验是你肯定装了早期的版本了,这个是补丁而已,点确定然后卸载早期的版本,然后可能要重启一下,再来双击这个补丁就不会再提示这个对话框了。直接安装成功。我装sp4的补丁也是提示这个第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的经验是你肯定装了早期的版本了,这个是补丁而已,点确定然后卸载早期的版本,然后可能要重启一下,再来双击这个补丁就不会再提示这个对话框了。直接安装成功。我装sp4的补丁也是提示这个第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能就是这样,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