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变频器跳UV1

楼主(2010-07-28):
大家知道安川G5变频器偶尔跳UV1是怎么回事?电梯上用的,有时候是运行中跳,有时候一启动就跳。外部电源也正常

网友A:
你先查说明书,看UV1是什么意思,涉及哪几个方面的故障,然后说明你的检查情况,和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大家根据你检修的情况,帮忙出主意,提建议。
楼主光说出一个代码来,大家无的放矢啊。对不对。

网友B:
UV1是主回路失压,你要查一查变频器的主回路电源控制开关或漏电保护器有没有问题。(质量)

楼主:
我是指外部电源正常,不存在说明书上的故障可能,询问是否与变频器内部故障有关。有很多人指是接触器接触不良引起。我想问问为何时好时坏,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的主电路端子,可以调出直流电路示值(由面板显示)看一下。从P(P1)、N端子监测一下这个直流电压(约530V),与显示值相对照,如相符,则为下述3故障;不符,则为下述1、2故障。这是确定外部电源没有问题的前提下。
1、充电接触器触点不良;
2、直流回路储能电容容量小(新变频器机率不大);
3、直流电压检测输出信号有偏移。

网友C(2012-10-06):
跟一下,别沉了,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待解决

网友D(2013-08-2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