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转换

楼主(2010-07-28):
各位:

     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把家用220v电转为三相220v电啊?

     我要调试伺服控制器,家里没三相电啊!!!

网友A:
可以,但是变频器转换后的三相电,负载是电机就合适了,不是电机的话,会有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变频器转换后的三相电,负载是电机就合适了,不是电机的话,会有些麻烦。

刚冒险通电,变频器报警,OC-A加速时过电流!
调加速时间至4s,还是oc-a!!!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冒险通电,变频器报警,OC-A加速时过电流!
调加速时间至4s,还是oc-a!!!郁闷啊!!
噢?还可以再延长一点斜坡时间,因为,负载是变频器,相当于电容负载,所以需要预充电。30S-60S

网友B:
可以啊,现在市场上有220转成三相380的变频器